超级紧急请论坛的朋友帮忙查一下主板存储的国标中规定的温度和湿度范围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0-07-03):
超级紧急请论坛的朋友帮忙查一下主板存储的国标中规定的温度和湿度范围分别是多少?
老板要杀头了,拜托了!我这边也在查,原因等查到后再叙述。

网友:
主板稳定性
温度:20-75度    湿度  :20%-95%RH  刚好我旁边有一本主板说明书。。。这组数据是说出厂时在这个范围测试稳定运行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哦。。。

网友:
朋友,方便截一个图片,上传一下吗?谢谢!这太重要了!

网友:
请问谁知道INTEL ICH7 南桥仓储的温度和湿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被我找到了,大家都来看看吧

总是提示成功上传0个,失败1个,内部服务器错误,请版主莫要见怪

网友:
用文字给大家描述一下吧:
    遵循的国标名称是:《GB 4798.1-1986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贮存》
    电子产品贮存:
产品长期放置在一个固定地点,长期暂不使用。
    电脑产品遵循1K3适用于普通仓库条件,适合贮存一般耐潮和耐寒电子产品,这种仓库没有温度和湿度控制措施......被存储产品可能会受到凝露、降雨和结冰条件的影响。
高温40度,湿度95%。
    将以上内容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