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P4I65G 集显不显,独显能显~~

楼主(2010-07-03):
手上有块华擎P4I65G 集显不显,独显能显~~控制IC为一个门芯片,74ATC08,已更换,RGB振荡电容也更换了~测得H/S有电压输出,RGB无电压输出。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大多数是桥虚焊··

网友:
加焊北桥吧   注意温度

网友:
北桥有问题哦,加焊一下啦!!!

网友:
刷下BIOS资料,  再换北桥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的,都是北桥空焊,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R G B的值来判断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RGB阻值都为71,是正常的~~

网友:
本人有一片MSI845GL,用着用着集显变色了,只有蓝色(排除显示器问题),换VGA线无果,自己试着加焊北桥,但是不起作用,不知道加焊时温度多少合适、风速多大,还有时间多久,有达人知道吗?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值要拆掉这三条线上面的下拉电阻  还有就是门电路你换了  有没有测量08门的工作条件呢?08与门 只有在输入A  B脚同时为高电平的时候  他Y输出才为高电平  根据这个工作原理看一下门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有正常

网友:
测VGA接口13 14针场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