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高 死机

楼主(2010-07-03):
网吧电脑cpu温度过高 换过风散还是一样 很容易死机 请问那为大大帮忙解决下

网友:
把主频降下来,换更好的风扇

网友:
很多品牌机解决发热量问题,如HP就是刷BIOS,其实是在给显卡或是其它件降频。咱没有这种写好的BIOS,你可以自己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写BIOS吧!!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请问怎么写啊 我知道就是不敢写 谁能具体详解下 我是维修菜鸟 麻烦啦

网友:
我前几天碰到一块主板 开机运行大程序 一会温度就上来了 掉电  最后在多多版主的指引下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引起的  不知道这个对楼主有没有帮助【不过同楼上几位说的一样 还是先降频试 或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