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看cpu时 报的是假温 怎办

楼主(2010-07-03):
bios看cpu时 报的是假温 请问有必要刷bios吗 怎么刷 我不干刷 请教下

网友:
有编程器吗?
去官网下载个BIOS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能具体点吗

网友:
这上一般是检测电阻坏了,不是BIOS问题

网友:
onda 的板好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只要不影响主板工作,就没有必要刷BIOS了。因为很多因素影响到BIOS测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官网下载个BIOS资料·再下载个刷BIOS软件就好啦·

网友:
刷BIOS先看看  比如我有一个主板ONDA NG1GT 上双核 温度显示是2个核心的温度的综合 70多度 升级BIOS  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许是BIOS坏引起  也许是温控电路引起的  温控电路出问题一般是主板上掉件 断线还有IO虚焊或者坏
   影响使用最好先刷一个BIOS试试【因为他检测到了温度高他就会会保护自动把电源断电】 不行的话再查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