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6F-S能用IT8712F-A代替吗

楼主(2010-07-03):
今天收到一块富士康N5M2AA主板,诊断卡跑C1——C3——01——02,跑到02就不走了,内存换了N条,还是不行,我量了量各项电压都正常,先刷了一遍BIOS,刷完无效,症状依旧,现在怀疑到IO,请问高手是不是IO的问题,如果是IO坏了,IO芯片是IT8716F-S,现在手头没有这样的IO芯片,请问能不能用IT8712F-A代替??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吧 83627HF-AW不能跟W83627F-AW换

LVC14A===74HC14D
8282M===8282G
W83627EHF-A===W83627EHG-A
W83627EHG===W83627EHF-A

ITE8712F-A(IXS)===ITE8712F-A(HYS)
RTL202==RTL202A
ALC653==ALC655

ITE8712F-A(GXS)==ITE8705F(GXS)

ADP3186==APD3180,ADP3188(把第一只脚挑起)

LPC47M172-NR===PC87382
W83627HF可代83627F,83627F不可代83627HF。
W83627F内没有CPU风扇侦测功能。用83627F代83627HF会造成CPU风扇不转。
一.83627的代换(F-代表有铅,G-代表无铅,其它的字母要相同)

1.LPCIO:83627HF/HG/HG-AW/HF-AW可互换,并可代换83627F/G,83627THF/THG可互换,RSMRST在70P,SUSCLK在75P

2.一般IO:83627EEF/EEG可互换,并可代换83627EF/EG,RSMRST在75P,83627SF的SUSCLK在75P 61:5vsb 68: ps-on 67

网友(点评):
ITE8712F-A(GXS)==ITE8705F(GXS)8712能代8705?

网友:
不能你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是可以互换的还是只有前面那个可以代换后面那个,而后面那个不能代换前面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是单桥的板  上假负载测一下上面的CPU复位 PG正常不正常  正常就换个U试一下 换U不行就压桥开机看能不能过  如果U正常的话一般是桥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不是写了啊,等号就是代表他可以互换的,83627HF-AW不能跟W83627F-AW 换      LVC14A===74HC14D         8282M===8282G           W83627EHF-A===W83627
这样明白了啊 !~!

网友:
看得头昏眼花!还是没搞清那个能换,那个不能换,呵呵!

网友:
个人建议,先看看内存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90%桥虚焊,遇到这类的板这类的故障我量了电压正常后,直接焊桥,BIOS都不考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