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修好后返修率为什么会这么高

楼主(2010-07-03):
最近修些DDR1代的内存,用RST检测,检测出坏的芯片然后用936电烙铁,用同样牌子的芯片去换。换好后用RST检测没有问题。再换了块939的扳子用MEMTEST检测,检测到100%没有问题。卖出去10条能返回来8条。用几天就坏。烦死了快(再检测又有芯片坏了)。为什么DDR1代的内存修好后会这么不稳定呢。有什么好的软件可以彻底的检测吗。不要说我的焊工不行。焊了几年东西了。绝对过关的。高手指点下。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呢。晶霖内存程式吹着他的软件绝对可靠(太贵了)。有谁有用说下。还有别的什么可以靠的软件吗。用MEMTEST86软盘版的检测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卖出去也是不稳定。

网友:
测试没问题后 用3DMARK多跑几圈看看,会不会中途退出,蓝屏,死机等现象,颗粒老化引起的使用时间不长就会出现其他颗粒坏,我碰到好多次了,是很烦,不想修DDR了,现在专攻DDR2了。

网友:
清洗干净了吗?清洗干净后加热干燥过了吗?

网友:
1,颗粒老化严重(南方来的坏条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2,焊接工艺(谁都杜绝不了)。

网友:
贝贝斑主。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还是有好点的软件可以解决呢。比如比较严格的测试可以测的出不稳定的芯片。还是夏天做好的内存不稳定呢。

网友:
颗粒好化????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例如降低频率

网友:
有这感觉 基本上内存用不了几天就出问题了 ,再测还有坏的颗粒 。是不是夏天温度高虚汗了 。

网友:
加焊,清洁。
多跑3DMARK。

网友:
用RST PRO  3  USB  这个专业软件认真测试两遍,,,如果过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晶霖内存程式说他的软件可以对付这种问题,加严扫描,可以把存在问题的颗粒扫描出来.不懂是不是真的.RST不懂有没有什么再严格点的测试设置.晶霖内存程式(8500一套,贵呀.还不懂到底真的有没有用...RST我想应该也可以设置再严格点的扫描吧.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也知道内存的清洁也重要的.我都是用洗板水来洗的.洗的很干净.南方现在热死了.干燥度问题不大.

网友:
焊工有点讲究的,,,,,

网友:
你还很认识货。那个软件 老安信有。不知道有人破解出来没有?
好久没有见过那家伙哦,不知道跑那里去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卖软件,多数骗钱的

网友:
感谢。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现代和威刚的特容易坏,修好没过两个月一般都经常有返修的。有些几天就返回来了。现在慢慢学2代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严重```大家要认真想下

网友:
初学,还没有动手修过一根,

网友:
应该是颗粒老化了

网友:
是不是威刚的颗粒!呵呵,是颗粒老化的原故!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