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拆焊求助

楼主(2010-07-03):
感觉很难拆,好像是风枪使用不当,本人用的是TANA TA8205风枪,安泰信936B的烙铁,不知道风枪的风速和温度调到多少才合适,求高手指教。

网友:
在引脚处涂上一点点助焊剂,风枪调到300左右,台式机我习惯从下面吹,一会就拿下来了,如果吹上面,一定把风速调小点。

网友:
同意,2楼的!!!!

网友:
得当心把东西吹跑了额,我跑过,郁闷的来

网友:
怎么MOS管也会难拆呢,我们一般遇到这种小器件只会用烙铁加点锡左一下右一下就烙下来了。根本不用风枪。

网友:
把自己的拆焊工具玩的得心应手,都是靠自己多练习,另外也经常到该论坛听一听高手的经验,

网友:
2楼的法子好,MOS管我也感觉难拆

网友:
我一般用点松香水  MOS管的两头均匀加热就可以了
如果MOS管附近的东西多了 也从反面吹
有时想ADP3180等一些娇嫩的芯片 也是从反面吹的

网友(2010-08-04):
用大号风嘴4档的风,310-350的温显20左右秒就下来了吧。

网友:
从主板背部出,这个主意不错,避免了小部件吹飞。

网友:
旋转风的直接从上面吹就可以了,300-350 风量3-4都可以,时间长短问题

网友:
2楼朋友方法好,还是下面吹的好,小件吹跑不太会出现,一般风很小,下面吹还可以避免把MOS管旁边的电容吹化

网友:
白光850B风枪,中粗风嘴。风速3,温度5。正吹,10几秒一个。小件一个都不会跑。

网友:
不行 我建议下面 放个 预热台,  特快,

网友:
主要吹接触面大的那一部分,调到380度,风调4左右,记住要垂直吹下去

网友:
下面吹 有时候容易 引起电路板起泡的吧

网友(2010-09-04):
用100-200W的大烙铁扁平嘴的烙铁头很好拆,预热后烙铁头直接放在管子的顶部(铁质界面上)大概40秒就OK了再轻碰一下两小脚就可拿下。一句话----方便!

网友:
姿势正确,风量开到2-3档,温度稍微高点,一下就下来了,不会出现什么被吹飞的情况。

网友:
建议很多,我认为楼主还是多练习基本功.

网友:
多多练习吧...现用现学可不好..我用850,热度4,风量2-3,一会也就下来了..经验很重要滴...

网友:
呵呵,我用500W塑料风枪,很快的,也吹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