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我看看 DDR400 1G内存哪个颗粒坏了,有图!

楼主(2010-07-03):
大家帮我看看 DDR400 1G内存哪个颗粒坏了

我用了一条256M内存带的

1G条子是双列16颗粒的

网友:
先刷成单面的测试下,这种现象除了检查第5颗对应的线路和排阻外,可以先换正面第5颗在测试。

网友:
嘿嘿! 直接换第5颗粒,OK了!又可以卖150元了!高兴啊!

网友:
这个软件到底是怎么看的!我怎么也看不明白!楼上的是怎么确认第5颗粒坏了!谢谢!

网友:
这个是1G的400条子吧,双面?要是双面   正反5好像都有问题?

网友:
没有啊!只换了正面的第5颗粒就OK了!测试全部通过!进系统玩了会游戏,又看了电影都OK 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太感谢了!

网友:
这个软件怎么看的呀,怎么知道就是第五颗?

网友:
测试的时候应该从257MB开始测试,这样才比较容易看出到底是哪个颗粒的问题,也就是说,用母条引导,但是不测试母条

你这样测试只能看出是第5组颗粒有问题,但具体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 “绝对废柴” 的提醒。

网友:
正面数第五个颗粒的脚位有短路现象,,,认真清洗一下,,,就OK了,,,

网友:
软件显示应该正反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