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纯平显示器场部分问题,有乌云彩虹状,麻烦各位师傅帮忙再看看!

楼主(2010-07-03):
本人自己的显示器,使用的好好的,吃饭的时候没用觉得费电就把显示器关了。可是在开机的时候屏幕就变成乌云彩虹状了,想了一下应该是场部分的问题,那条水平亮线射到显像管最上面后再反射到屏幕上的原因吧,于是把场块TDA4863AJ更换了,可是更换后还是一样的现象,测量第一脚和第四脚正负供电都正常,也没有看到损坏的元器件,不知道怎么修了,是不是程序坏了哟,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换了三个芯片都一样,肯定不是芯片的问题了,把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TDA4863AJ各引脚电压:第一脚:11.90V,第二脚:—2.1V左右,第三脚:11.80V,第四脚:—13.2V,第五脚:5.4V,第六脚:1.56V,第七脚:1.69V。麻烦各位师傅再看看!谢谢!

网友:
是场电路的问题,再换个场IC试试

网友:
第5脚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贴个故障图看看撒

网友:
3脚电压是多少?
如果电压上看不问题,就再换一块IC试一下。

网友:
如果检查场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请逐一替换场部分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及周边的电容

网友:
测供电正常吗?看看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及周边的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又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故障图总是传不上来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