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ice打不开求助

楼主(2010-07-03):
我的office打不开了双击都没反应,office重装了可以打开了,可奇怪的是我一重新启动电脑又打不开了,整个office全都变成大写的字体,怎么打开都没反应,然后一重装又好了每次重启电脑又不行了,有遇到这问题的朋友还请帮帮忙。。

网友:
没重要资料的话重做系统比较好

网友:
杀下毒吧,可能系统中毒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要重做系统。可从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装系统简单利索,干吗那么复杂呢!

网友:
最好能重新安装下系统,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如果系统不可以重新安装的话
先装上杀毒软件杀毒。建议用卡巴,瑞星,360,金山。江明轮番扫描,杀毒的时候最好转
到安全模式下进行,这样可能彻底一点,杀毒完成后,再重新安装OFFICE.先卸载再安装,不要修复安装,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极了

网友:
有什么好的办法既不从装系统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种软件问题很难讲清楚为什么。装系统是终极解决办法。速度快见效也快。

网友:
支持重装系统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是最好的办法,这样的问题不要发表出来的

网友:
其实这样的问题是最有意思的问题,这最是考验人的时候,有些情况是不容许重新安装系统的,

网友:
全力杀下毒咯,有时不是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word打不开,显示上面的对话框,在点击了“不发送”按钮后将关闭。再次运行 Word,将询问是否以安全模式启动 Word。在此如果选择“是”,Word 将进入“安全模式”
如果选择“否”,则Word又将弹出错对话框,陷入死循环。
但是,除 Word 外其他 Office 组件均可正常运行
原因:
Normal.dot这个模板文件被损坏;非正常结束word程序,其时有文档正在编辑或打开
方法:进入Word,工具---选项---文件位置---用户模板双击,找到文件的位置,然后删除normal.dot,然后关闭Word重新打开,完全正常了
还要注意,这个文件是系统文件,可能是隐藏的,你要在文件夹选项查看里面,选择显示所有文件,才能看到它
不必担心,这个文件删除了,下次启动会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