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5P800-VM/S 搞的上脑不接下脑

楼主(2010-07-03):
接到此板第一故障时,通电,灯一闪一闪,摸摸南桥有点温度,然后以为桥短路了。后来发现网卡芯片坏掉了。取下。OK。反正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断电了一下,在从新通电,发现开不了机了。。。而且主板上的SB_PWR绿灯也是灭的。有时从新上电绿灯又亮的·灯亮起来了。开机触发全部正常。亮起来就开机全部正常,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麻烦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IO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应该是3.3v问题 看看sb及sb附近电路

网友:
先放下电试试,如果还不行,就用手压着南桥看还会不会出现不能加电的现象,如果还是这样,那有可能是南桥挂了,打下阻值吧

网友:
查3.3VSB和IO,南桥。

网友:
IO我已经换过了。奇怪的是我电源插上去,指示灯就不亮,亮的话基本上就能触发。指示灯不亮,触发就没发行,强行通电一下·灯亮了。在触发,就OK的。头都搞大了。南桥几百欧正常的

网友:
打各个供电点的值 查上电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