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 暗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03):
R51 暗屏,外接显示器是没问题的。后来找了一个相同型号的液晶屏。接上之后也是好的。这种问题是灯管坏了吗?
暗屏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一般暗屏是灯管坏。你这种情况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灯管的问题,R5系列灯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了个好屏正常,可以确定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 高压

网友:
基本是灯管

网友:
修过R5系列的灯管坏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一般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了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再就是显卡

网友:
肯定就确定是灯管了噻! 你换屏了是好的

网友:
也有可能灯管两头的线脱落了。

网友:
拆开看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