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图的一些体会

楼主(2010-07-03):
最近看电路图的一些心得

1. 每种芯片组的引脚定义基本是固定的,记一些常用的引脚定义及脚位(主要南桥)能对弄清不同板的信号作用有帮助。(因为每种板的电路图上同种信号可能是不同的写法)
   电源的控制IC一样,同个ic用在不同板上引脚定义基本是不会变的,这样在维修有些无电路图的板时能起到作用。

2. 刚看电路图时对这些电路有个最基本的疑问,按照高中大学学的基本理论,电路都是相关的,那全板  的元件变化都会影响每个点的电压电流。这个最简单的疑问却花我好长时间才发现,原来整个电路图  全是利用那些二极管三极管导通截止特性分割成很多个小部分,又由一些控制信号来控制它们的通断。这个问题一弄明白,那以前学的就可以用上了,只要有电路图,就能很清楚的算出每个点电压正常时应该是多少(当然很多地方是很复杂的,但容易的地方就可以很快算出电压)

   有很多人会测电压,也能算出电阻的压降(这里有个很容易让人进入误区的地方)要知道我们一般人 测电压时都是对地测的电压,这和我们算的来的电压是不同的,算出来的一般是电阻两端的电压差,而我们实际测的却是对地的电压值。这里说的很乱,还是用公式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好。
   假如我们测一电阻A端电压是UA,再测另一端B端电压为UB(这里是对地测的电压),而我们算出来电阻 R 的电压是UR ,那它们的关系是  UR=±(UA-UB)

3. 之前对电压DC-DC理解有个误区,之前把18V-18V 与 18V-5V或18V-?当成一回事了,后来发现它们的转 换还是有区别的,一般18V-18V只是看管子是由高电平控制导通还是低电平控制(这里应该就没有那个 脉冲控制PWM)。而18V-5V或18V-?好像是由脉冲电压来控制的,上次碰到一个故障,3.3V场管的控制  脚电压已有,但场管的电压却过不去,后来查到是控制IC的这组EN信号没有,修好这个开启信号后,场管的电压也就变过去了.(这里只是个人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本想上一些图说明下,时间有限,有空再上了

网友:
  写得不错 看得出来是你的心得 如果能上图的话 应该是一篇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