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问题

楼主(2010-07-03):
富士康G31主板,32.768晶振,一脚对地阻止700多欧,一脚13欧,拆了电容依旧,老板都是SB挂了。我没修过G31新板,请师傅们指点下这正常吗?

网友:
SB挂了,没什么悬念,杀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s b受潮或者sb虚焊.   可以尝试,烤板, 补下sb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南桥坏了  可以拆下晶振再打值确认一下

网友:
拆了晶振电容后,如果电阻还是低,清洗加焊桥后还不行,就只有换桥了

网友:
新板旧板大同小异。桥的问题、

网友:
SB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