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检测不到内存和不读内存,喇叭的叫声一样吗

楼主(2010-07-03):
IBM检测不到内存和不读内存,喇叭的叫声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不读内存是什么意思   一般主板检测不到内存与不过内存的报警声音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楼主说得很搞笑呀,,,换个内存条试试吧,,或是把内存条金手指擦一下吧

网友:
笔记本是不嘛?如果说内存插座是白的,一般就是插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