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N73V 开不了机。

楼主(2010-07-03):
  跳线对   IO换过。32.``时钟有电压有波形  待机电压3.3  南北桥集成板。IO是W83627DHG..我用W83627DHG-A代换
     绿线脚跑一个三极管 在到 8脚 AS358M。手里没有这..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AS358M用LM358就可以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的芯片32.768晶振和开机没有关系 你要看一下25M的那个有没有起振 都正常就按开机时序来修 开关给IO的触发信号  IO给南桥的触发信号   南桥返回给IO的触发信号   IO拉低绿线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