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10-07-03):
站里的高手们,,今天有一台明基显示器。开机无反应。经测为C5707坏了只。。换上后用了大概一个小时又烧了,,还有烟。。想问下这个0.22UF 160V的电容能不能单换一个0.22UF 100V的?或者两个都换成100V的?

网友:
C5057要成对换

网友:
另一个还是好的,主要是电容问题。用100V的不知道能不能代换160V的

网友:
160v 能代换100v  反之不可以

网友:
两个5707跟电容一起换,高压板有问题也会引起烧5707

网友:
换了两个C5707加一个0.22uf 275V电容,还有一个fu9024n后问题才解决

网友:
明基的烧5707是比较典型的故障,要两个一起换,还要测9024.最重要的是要加焊电容,电感,和线圈,那个电容很少坏

网友:
我开始修明基的板子时候经常返修,就是没加焊后来吃亏多了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