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了,GA-8IG1000-G 有电压无复位。。

楼主(2010-07-03):
主板型号GA-8IG1000-G,故障现象为不跑码。上假负载和打值卡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就是无复位,全板无复位CPU复位(1。73V无跳变),AGP和PCI脚位上的复位脚以及IDE1脚也是有电压无复位。复位排针3。3V有跳变。跑线过程看下图:74HC14D我从另一块板子上换过了,找了74HC14D资料也没找到。。。目前怀疑门没工作吧,或者SB没发出指令

网友:
先所有的供电查一下然后时钟,才有复位,任何一个时钟没有都会引起无复位的

网友:
依时序来修机,这类问题很好搞定

网友:
CPU供电IC一ISL6556+IT8206R+HIP6602

6602换过,在测量6556IC 28脚FS的时候,掉电了。。但测量其他电压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不知道掉电算不算正常?

网友:
没示波器也就只能测量电压了 时钟输出端相连接的电阻也有0。45V的电压。晶振两脚也有1。5V电压。北桥和AGP插槽供电管也输出正常1。52V。用内存打值卡测量内存电压也都正常。

网友:
换个i0 吧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查查主时钟工作条件,CPU时钟,PCI时钟,PWM的EN  VRMPGOOD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都正常你还修CPU供电做什么? 供电正常之后你要查的就是主板上面的时钟 还有PG信号等 这些都没问题再去修复位74HC14D  一个非门芯片  网上大把的资料

网友:
我是测量了CPU供电都正常了,电源IC我测试各脚电压都和资料上的基本相当,PGOOD(2脚也有2.几V的输出)ATXPG8脚直接74门上的一个脚。昨天再测试PWMFS脚的时候掉电了,再触发触发不起来一闪就灭了。检测烧了一个上管K3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