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10L/800-M不跑码

楼主(2010-07-03):
ECS RC410L/800-M能触发,不跑码。上U不上内存,有报警声音,此时也不跑码。测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内存桥供电也正常,打PCI阻值有一脚为530其他为570,A15复位脚有3.3V,B16时钟也有1.7V,已刷BIOS,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下一步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不上内存有报警声  楼主你把u 内存 显卡都装上  开机试一下 有些板子不跑马也能点亮【我有一次就范了雷似的晕】

网友:
补充一下  试过全部接上,集显不亮独显也不亮

网友:
那LZ插上内存后还报警吗?

网友:
你的诊断卡不支持吧,换块卡试试看跑什么码、

网友:
插内存 不报警  也不跑码

网友:
不关诊断卡的事啊   换过了   PCI槽换了几个插都没有   全是 FF   邪门

网友:
换过内存试过么

网友:
换过   头都大了

网友:
估计问题不大  是怎么出现这种故障的  用着用着 还是关机之后 还是清灰之后

网友:
内存插槽清理一下,有小刀擦下哦!!

网友:
用锉刀    砍内存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内存能报警  不跑码是你测试卡的问题  兼容性不好
插上内存不报警  可能是内存不过  因为你测试卡不显示所以无法确定故障
你可以先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还有就是ATI芯片组的很多主板  必须要装上CMOS电池【有电的才行】  不然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

网友:
今天无事再拿出来,不报警不跑码,内存供电1.8V正常,总线SPD电压都有

网友:
U 座虚焊了,或也可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