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捷915主板 不能启动

楼主(2010-07-03):
我的一块  速睫主板  上CPU假负载  测得PG电压为 0.3V  核心电压为0.2V  复位电压为0.2  时钟电压为零  VTT电压为1.25V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先修CPU供电吧。修完供电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明显不对啊 看看是不是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测供电场管没有坏然后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VID组合  供电  开启信号  , 都正常还没供电就换供电芯片。

网友:
刚发现  CPU座 针脚 断了一个针脚

网友:
还有  为什么一块好的 主板 上了CPU假负载  测得  时钟电压为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序是  供电  PG   复位  先修CPU供电  供电正常没PG  那么就是南桥没有收到VRMPG这个信号 或者是电源IC没有发出  复位只有在南桥发出复位给北桥之后 北桥身身工作条件满足了才会发CPU复位给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