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液晶显示器刚刚开机还没有线条,开机一段时间后就中 ...
一台液晶显示器刚刚开机还没有线条,开机一段时间后就中间出现线条

楼主(2010-07-03):
一台液晶显示器刚刚开机还没有线条,开机一段时间后就中间出现线条,时间长了,线条明显而且更多。 这是什么原因咯?请高手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明显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跟屏板电路之间相连的排线空焊

网友:
试试看,看能不能搞好,谢谢两位了。

网友:
此显示器还在用途当中,雇主还没打算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