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lty ATI7500显卡花屏求解

楼主(2010-07-03):
如图这是一
笔记本
的显卡故障如下图
显存芯片是在GPU芯片的上面,已经都重新加焊了,现判断不出是GPU的故障还是显存的毛病请各位高手指点。
笔记本

网友:
芯片的问题,重新植一下球,如果不行换掉吧

网友:
用软件 测那里报错?

网友:
用什么软件!再说显示屏也看不见。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
直接换掉吧,估计显卡已经做了好几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