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N6PGM2-V

楼主(2010-07-03):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是MSI AM2的主板,拿过来的故障是一插电源就会自动开机,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没有!仔细看了看发现声卡芯片烧掉了,于是拆掉,再插电源还是一样,没折了!竟然这块主板短路其它地方应该还有短路的?于是我插电用手去摸板上的芯片,终于让我发现了一个MS-6G的芯片严重发热,拆了这个芯片之后一插电源不会自动通电了,当然正常开机也开不了,想请教一下大家像这种MS-6G如果我用MS-5 或者用MS -7能不能代换了,求解答!

网友:
不能代换,专用芯片原值代换。
如果需要,站内淘宝店就可以买到。

网友:
不能代用 必须要一样的型号

网友:
MS芯片他管理全板的上电不能代换只能换一样的

网友:
不能代换的.这种IC都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代换  只能用MS6  这个芯片用来控制待机电压产生  开机与复位的 没它肯定开不了机
    MS6与MS6-G这两个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