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505彩色打印机偏色??????、

楼主(2010-07-03):
型号同上,打印出颜色偏蓝。
怎么弄。

网友:
1、先进行色校准试试。
方法如下:
打印机就绪时按菜单键,按向下箭头找到configure device,按对钩进入,找到print quality,按对钩键进入找到quick calibrate now后(快速校准),full calibrate now(全面校准),按对钩键开始校准。这个操作建议执行4次
校准看看,方法如下:
打印机就绪时按菜单键,按向下箭头找到configure device,按对钩进入,找到print quality,按对钩键进入找到quick calibrate now后(快速校准),full calibrate now(全面校准),按对钩键开始校准。这个操作建议执行4次
2、也可以复位试试:
关机后重新开机。
当出现内存检测时迅速按下√ 键,直到3灯齐亮时释放该键。
打印机屏幕显示select language (选择语言)按方向键选到cold reset (冷复位)。按√ 键,等待打印机进入ready (就绪)状态复位完成。

网友:
清激光器,关机开机重新校准一遍,粉盒要看

网友:
激光器。
不过擦激光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把镜片擦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