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假负载 使用

楼主(2010-07-03):
谁有 CPU假负载的 具体使用方法

网友:
cpu 假负载 就是欺骗主板工作的 但用它是点不亮显示器的  主要还是用来测电压 信号 打阻值等作用

网友:
我一般用来测电压的.几好用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识电压的测电压   数据线地址线用来打值的 就这么简单

网友:
cpu假负载的引脚按照定位插到cup坐上固定好,正面上一般标注电压测试点,根据测试点用万用表测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