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楼主(2010-07-03):
我一块MSI主板。。。开机跑25是咋回事???我I/都换过了。。。775的座子也弄过了。。。请那位高手指点哈、、、、、

网友:
先清理一下显卡金手指,显上槽,不行刷BIOS。
跑25的也可以通过拆声卡,网卡,232,测PS2工作条件等方法维修。
再不行就朝南桥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