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2 绿灯一直闪

楼主(2010-07-03):
优派VA702 绿灯一直闪,不显示按开关也没有反应。电源板通到主板只有总共有6要线,二黑二红一绿一蓝,只有二红有3V,其它无电压。怎么修?
不显示
主板

网友:
修电源板呀,代用板的话要换出地线,12V线,还有BLO

网友:
首先断开高压部分,测12v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大多数是电源电路问题,要是正常就查高压板了,据我所知优派的显示器坏的比较少(我没修过几台),不过像这种现象,高压坏的几率要高一点,还有就是要看下电源板滤波电容和变压器有没有虚焊,至于你说的3v电压有可能是给驱动板供电的电压,正常至少有个5v的电压,断开驱动板也要测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