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KT890T

楼主(2010-07-03):
这个板子插上电源风扇自动转一下
开机使用什么的正常 这个是什么毛病 cmos清空了
使用
电源

网友:
进CMOS,把POWER里的POWER ON 改主POWER OFF

网友:
qq3671
的帖子
这是正常情况 很多板都是这样

网友A:
呵呵 这个板子是 还没开机 只要插电源就转一下 2楼的设置项未找到
头次见 有点晕 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B:
这很正常 很多主板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