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频叫

楼主(2010-07-03):
请问电源高频叫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主变压器周边元件

网友:
主变压器周边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重点查电容,如PWM芯片供电电容等。。。。。。

网友:
这个和PFC也有关系,尤其是主动的叫的机率能高些,还有里面的电感,变压器都有可能,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变压器问题一般是

网友:
声音是变压器发出来的,这种情况电容故障居多

网友:
一般去找电容和电阻,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长城电源常见是主变器或是TL494第8脚所接上拉电阻(2.2欧电阻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