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DH显示忽有忽无

楼主(2010-07-03):
显示器亮的时候,灯也亮绿色。无的时候灯也边橙色了。新手请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用手电照一下能看到图像就是高压板呀灯管坏    拆出来看一下有没空焊的

网友:
代换高压,不行驱动。

网友:
既然指示灯也随着变化,检查信号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