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BGA,发个可以烤桥的图片

楼主(2010-07-03):
看看吧
没钱买BGA价格便宜实用,效果不错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烤不好就废了,,,温度不能控制

网友:
这个不是传说中的电饭堡!

       拿吃饭的家伙就这样子搞了....LZ太狠了

网友:
失误失误!>..再仔细看看...是个电炉子....多大的哟......会不会把板子给烧咯.

网友:
嘿嘿我都是用风筒的。

网友:
弄 个带温控的土炮 或者风筒吧  比这个好

网友:
那么牛都可以啊
主板都烫熟了 一定坏了

网友:
这个是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个千万不要推广开来,容易小事大化~~~

网友:
我是用温控风筒  呵呵  也成功换过几个桥呢     开始是用热吹风,找了个电源的空盒子,在下方开个3-4CM的元洞洞,好放风筒的口,在用电源的电路板做个体形的4方体,好让热风散开扩大受热面。上口刚好电源风扇的4方口,把板子放在电源上,温度调在400,8分钟左右,桥可以动了  哈哈~~~后面该怎么换桥    自己想办法!

网友:
哈哈。太羡慕LZ的科技了

网友:
这个要很有经验才能掌握好的。楼主实在太强了。

网友: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多个温控,在电炉子上整个温控开关也不是不可以,关键的时候还能做饭。

网友:
这种的台式机的还稍微将就着能烤下,笔记本估计后边的东西会掉啊,温度没法控制啊,

网友:
那个温度不能调节 超过300°应该没问题 pcb都烤坏的啦  买个BGA方便多了 。。基地的不错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对。 这个必须经验要在丰富,实践相当多才行哦

网友:
只能说楼主太强了!。。。昨天看了楼主的强论。。心动不已...今天再一看..一瞬间就明白了我跟楼主的差距呀..太高了...俺只能说一个服字...这技术偶学不了

网友:
楼主应该再搞个热电偶测温,再搞个温度控制电路。应该用起来稍微容易操作些,不过估计主板变形是难免的了。

网友:
还是使用电热砖加个温控比较好一些

网友:
温度非常均匀

网友:
不错的设计,修完板。还能煮碗方便面。

网友:
为了更省钱, 可能木碳为做BGA,做的透又纯,做好后,顺便熬一碗心肺汤喝,非常美妙。

网友:
这是蹂躏主板呢
难怪现在修的2修板子,好多后面都烧的焦炭了。。估计现在流行电炉
温度控制不了,就别上。都烧焦炭了

网友:
没买BGA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个,但不能换桥,只能做加焊,不过我用的是长方形的,只有把变形的主板烤平整,不会变形。NV桥成功率可以达到90%以上,不过返修率也达到30%以上,。所以忍痛买了个BGA返修台。

网友:
楼主废物利用发挥的不错- -!很容易烧板滴说

网友:
我报废了很多板了,

网友:
lz的想法不错 不知道成功率有多少了? 看你这个好像没有温度控制的 记得做压铸模是有那个考铁的是有温度控制的 就是做拉链的那种 样子和你这个一样 不知道用在主板上会有什么效果了 lz不防去买个那样的试试 可能效果会更好点 也很便宜

网友:
我觉得会把主板搞残废啊

网友:
高科技与传统手艺的结合产品,
搞不好这个主板,就费了它

网友:
上个温控器,再来个直流控交流30A的那种,再加上楼主的电炉子,做台式机的桥不成功你们骂我。

网友:
对了,温度不要超过280度探头要放在主板上,超过280度做完桥你会后悔的。

网友:
买个温度表 搭配着使用吧 不然除了INTEL成功率高点 别的估计都得挂

网友:
整BGA还是用焊台牢靠,毕竟板子不是自己的 搞好废了可是得赔的,再说焊接质量还是不如焊台

网友:
拿坏主板用来学习下可以,真的要维修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这个要凭借经验,没实际的温度控制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就是东方维修网的东方神炉!一样的!

网友:
楼主强人哪 我都是用BGA 安全稳妥 像楼主这样要注意安全

网友:
会不会把PCB烤溶了
楼主可以加个温控电路上去
放个风扇和温控探头

网友:
楼主是牛人,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非常强悍!好桥烤废了就麻烦了!

网友:
LZ太有创意了,也太有菜了,这也能想到,真是合理利用资源啊。支持哦不浪费,反正烤好烤坏都无所谓。

网友:
有胆识,有创新,只有用过,才知道它的可行性 。找个温控开关接上,说不定成功率很高,谁让咱没有钱哪。

网友:
这个很好用的
不过做本本的话就不一定了
台机一定没有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