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可以屏蔽坏道

楼主(2010-07-03):
MHDD可以屏蔽坏道,我只有检测过,F4检测,然后灰色,红色什么的,高手说说如何正确的屏蔽坏道

别天真了,想修硬盘的话得出钱买PC3000之类的专用工具,MHDD只是做检测,无法修复坏道的。

网友:
MHDD没有屏蔽坏道的功能,只能用ERASE这个命令来擦除可以修复一些逻辑坏道

可以屏蔽坏道的,但只能加到G表,MHDD有很强大的功能的,但免费的都是阉割掉的,

网友A:
用THDD可以屏蔽坏道好像不支持SATA硬盘

网友(点评):
THDD可以支持的,我用它修好过希捷80G的串口硬盘

网友:
一两个坏到还是可以擦除的

网友:
mhdd的清零功能不太好用,太慢了。低格能屏蔽,但有点危险

网友:
坏首少可以在WINDOWS下面进行,打开“我的电脑”点击相应的盘符,占右键-属性-工具
-开始检查-然后勾选扫描坏道并修复坏扇区。也可以修复少量坏道

网友:
可以加G表,但效果很不理想。

MHDD主要用于检测,想修盘估计你收获的只有失望。

网友:
觉得MHDD比较奇怪,有时可以修复坏道,有时不行,日立、西数、希捷的都试过,觉得日立的成功率比较高,还试过一次把希捷80G的硬盘修好后,速度从70MB左右变成30几MB了,那个硬盘现在用着还挺正常的,但速度慢了很多,而且比较响。

网友(点评):
用ERASE功能对IBM(日立)盘所作的事纠正磁道上的软错误!!!

网友:
修硬盘还是要用专业的东西啊 想业余搞哈 不现实啊

网友(2012-06-18):
nikuyuan -3 不道德
有空养养鸡 -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07-10):
mhdd 的修盘是很不强的

还是3K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证据吗?
说来听听.

其实MHDD能修好很多硬盘的,实践证明

网友C:
那只是擦除功能。。。。搞坏道还是要专业的工具的。。。几W块哦。。。

网友:
收二手硬盘的都喜欢用mhdd,可能是扫描速度快吧,加上对硬盘主从位置无要求。不像效率源,早期的SATA硬盘接口优先级比IDE口低,效率源就不能扫描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3k吧。。专业的事情专业对待

网友:
骗人的啦

网友:
请问3k是不是修硬盘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几个坏道还可以,多了不行

网友:
不能屏蔽吧。擦写

网友(2010-10-22):
MDHH就算屏蔽好了,使用时间也不会很长,两三个月吧,楼上的3K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3K应该是PC3000吧

网友:
坏道就是屏蔽了用着也不是很理想,遇到这种情况还是换新盘或二手盘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MHDD检查出有XX有红色的,可以搞的定,不过我也不知道那是属于硬坏道,还是软坏道,我是搞定过几个这种硬盘了,还可以用,

网友:
用MHDD检测,用erase擦除

网友:
请问 3k全名是什么

网友:
修硬盘一般来说是费力不讨好。

网友:
用PC-3000,可以修,我度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一部分迈拓盘可以,擦除的时候有坏道都加入G表了

网友:
mhdd检测有好几排叉,三星160G,如何修复呀
我的原硬盘太小,这160G只要能有40G(或20G)就行了

网友:
REMAP,坏块加到G表

网友:
学习中,新手,请各位大虾多多提供好教材

网友:
3K是比其他的软件专业点,它可以查看G表和P表且能把G表转到P表里去。

网友:
DM中有一项填零可以屏蔽

网友:
MHDD扫描盘面,测速,这个很好,简单的可以擦除绿色块什么的,修理坏道不怎么样。对以有坏道的大硬盘,我们一般先用MHDD扫描,找出坏道或绿色块严重的位置,然后用SPFDISK把坏的部分去掉不用,而不是隐藏。重新指定活动盘,同时重建MBR.

网友(点评):
MHDD可以擦除“红绿块”?怎么我不知道,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用效力原或3k

网友:
mhdd  主要是检测硬盘     对一些坏道 能软修复

网友:
繁星满天
的帖子
你先试这用。。erase这个命令修一下。。如果不行。。。看一下它是全盘有。。还是在前面。。。或是 在其他的地方。。。如果是在前面。。用pQ把前面的有坏道的给分出来不要。。用后面的。。。其他地方的也是一样的。。。。。160G的硬盘有用的应该比较多。。如果全盘有那你干脆就不要了。。

网友:
hp3808tx
的帖子
MHDD检测硬盘检测没有坏道或什么,但有时也还是有问题,但如果检测到了有坏道等问题,硬盘就一定有问题

网友:
用MHDD只可以修复那些有红叉的坏道,但有些硬盘可以成功修复,有些不能,修复后也是一样慢。你按F4后,把Remap的OFF改为ON,这功能是不破坏数据修复坏道;还有一项是Erase Eelays,把后面OFF改成ON就可以修复,效果好,但会破坏数据,不能与Remap一同打开。

网友:
用HDDREG 这个软件修复还不错

网友:
还是专业修复比较准确

网友:
pc3000好用吗?

网友(2010-11-23):
应该是擦除吧,一些硬盘擦除后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MHDD想屏蔽坏道是不可能的,那些说MHDD屏蔽坏道成功的都是硬盘本身G表未满的情况,真正G表满了有坏道的盘只有用专业级软件才行的!

网友:
要修硬盘和坏道 ,数据恢复是离不开PC3000的,PC3000是有一张硬卡和软件组成的,价在1200-2000元可以拿到

网友:
请问有谁有MHDD软件的详细使用说明书吗?有的师傅请提供一下,谢了。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是可以支持的!关键是主板有一项设置!可以将串口改为IDE口的!

网友:
对于坏道比较集中的硬盘我想可以采取屏蔽的办法呀,下个软件算出具体位置,然后用PQ将它划分出来再把它设为隐藏分区, ,我帮朋友这样弄过现在硬盘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HDD可以屏蔽坏道好像不支持SATA硬盘
THDD可以认到SATA的盘,认不到的时候,可以先把硬盘变一下接口看看.

网友:
我都用MHDD修复过几个硬盘

网友:
个人觉得MHDD主要用于检测比较好,修是不行的

网友:
erase可能就能吧绿块弄掉

网友:
thdd还可以,mhdd好像不行吧

网友:
有物理坏道的话修一下应急还是可以,但还是赶紧换个新的吧。

网友:
MHDD只当检查用,其他没什么用。

网友:
现在硬盘不贵,不如买一个新的,硬盘有价,数据无价,不建议修硬盘

网友:
用MHDD来检测硬盘还行!低格太慢了!

网友:
无用 THDD  MHDD  等修复坏道的都只能屏蔽坏道   而且过段时间还是会出来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坏道不多时还能修复的。虽然是屏蔽的。

网友:
用HPA可以吧坏道隐藏,隐藏后除非释放,否则再用扫描硬盘也看不见坏道,HPA也是MHDD下面以个DOS命令!!!至于怎么用网上有说明,不过这个只能隐藏在后面的坏道,如果你硬盘前面有坏道的话,那就只能用PQ释放功能了,吧那些坏道释放了。

网友:
  进DOS MHDD 可以扫描。好像还可以修复的吧,
可以试着把有坏道的地方砍掉。弄个隐藏分区。

网友:
ERASE只能擦除少量的坏道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互相学习!互相加油.

网友:
那用什么屏蔽坏道比较好呢,有没有免费的

网友:
MHDD没有屏蔽坏道的功能

网友:
请问楼上的3k到底是什么,能说的明白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的看法。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修复的效果不好,有坏道还是用低格吧

网友:
搞坏道还是要专业的工具的

网友:
有时候好像能擦除

网友:
坏道即使修复起来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MHDD只是新手们用的日常检测用的小工具,部分硬盘可以搞定,但对于顽固坏道还是要用3K这样的软件的,不知道同行有无同感!

网友:
mhdd  只能修复一些逻辑坏道

网友:
FBdisk挺好,我修复了一块ST160G,现在这个就是用着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哈3K是什么软件,在那里能下到/

网友:
MHDD 只能检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但好像修好了,过两天要坏了。

网友:
修硬盘,MHDD只能擦除少量的坏道,太多坏道,只能用工具PC-300

网友:
曾用过MHDD修硬盘,但坏道多了就无能为力了,后来查了查应该是G表被加满了,个人认为

网友:
好像不能吧

网友:
MHDD可以修复的,我修过好多坏了,修好后用的时间也还行,只是坏太多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MHDD中的擦除命令ERASE进行擦除后分区安装。注:这个方法很毒,也要注意数据

网友:
硬盘坏道分为逻辑坏道和物理坏道,一般逻辑坏道大都可以用软件修复,物理坏道就一定要将坏道分隔屏蔽才能使用。

网友:
支持这位朋友   的却是这样的   硬盘一旦出现物理坏道  就算你屏蔽了  可能要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新的坏道了   到时候顾客就来找你麻烦了     保修期内出现物理坏道就换   过了保的就建议他买新的   不赚那钱都没所谓

网友(2011-01-29):
mhdd 修复也没多大用

网友(2012-07-01):
支持你!说的好!

网友:
看来硬盘坏了只能换了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擦除功能。。。。搞坏道还是要专业的工具的。。。几W块哦。。。

什么工具???

网友(2016-04-05):
hdd的清零功能不太好用,太慢了。低格能屏蔽,但有点危险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有坏道的附近十个G分区隔开不用。

网友(2016-08-18):
PC3000技术含量高吗?PC3000什么价格的够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