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过很多次,问题已解决但是原因未知,

楼主(2010-07-03):
最近遇到过好几台机器,故障是不进系统,bios自检完成。一个很杠跟那闪。不往下引导,不管你用DISKGEN激活也好重写mbr也好,用PQ,等其他软件激活第一分区,重新分区,都不起作用,安装,ghost都不可以引导,但是复制文件过程没有问题,MHDD扫描硬盘没有坏道,硬盘放别的机器上正常引导,但是放原机器上就是不引导,
解决方法:
用MHDD   erase进行擦除,然后重新分区装系统就OK,
很不理解,为什么,是病毒???
还是什么引起的。有没其他人遇见过,原因何在???
高手解答下

网友(点评):
这问题我也是遇得多了,我的解决方法是用diskgen 分区重建MBR后关机(笔记本有电池的取电池出来),等个几秒后开机十有七八都正常~还不行就慢装一次~这样就十之八九了。

网友:
品牌机的话,就有可能是他们自带的一键恢复造到破坏导致的故障。

网友:
引导区病毒啦,全盘格掉重写MBR,一般可以的

网友:
我用过PE下   自动分区  后复制文件  重新启动安装完成

网友:
有点像鬼影病毒。。。。引导区被破坏。。。。。。。。。。。。。

网友:
可是我不管怎么分区。怎么激活都不起作用啊,不是品牌机。兼容机。笔记本今天也遇到一例。很奇怪。搞不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回复 yuri 的帖子全盘格过N边,分区工具换过,说了重写MBR都不行,况且放到其他机子上是可以引导的,很是不解,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问题一般重新分区都能搞定

网友:
应该是不正确使用了PQ之类的硬盘工具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大可能,因为有几台来的时候其他盘里还有东西,肯定没有分过区,

网友:
遇到过.基本上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说了,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那位大哥,高手解答下,

网友:
可能是品牌机自带的还原软件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经常遇到。从硬盘引导的时候 就一跟横杆老在那里闪,不往下引导。
一般都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丢失
我一般都是用DIANKGEN 里面的重写主引导记录 ,写一遍 保存后 退出就行了。
每次都解决了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拿出来说什么啊。

网友:
我遇到这种都是一键分四区解决的

网友(2011-07-29):
我都是从写主引导记录搞定

网友:
人家问的是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你们回答的是怎么解决问题。人家说了解决好了的!我不知道原因,我说的真话

网友:
难道是 BIOS中毒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现象,最后换硬盘了

网友:
是联想的机子吧!

网友:
经常遇到,品牌机最容易出这样的情况,兼容机较少,解决方法楼主的那种也可以,终归是主引导的问题,用一键4区也可以。
另外我怀疑你的GHO系统文件是不是不对,是不是在做镜像之前有些该清理掉的东西没清理干净?

网友:
还有一个故障就是南桥,我也碰到个一块这样的板,硬盘,内存都换了,再后换南桥就好莱了。

网友:
这个原因是由于联想一键恢复5.0 闪电备份恢复引起的 。   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重新分区即可 。 联想维修站内部有一个软件来清除该错误 。要的留邮箱 我明天用我电脑在传给大家

网友:
分区表有错误,一般都是现在的系统盘问题,番茄门以前没有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有专业团队封装系统,系统盘里面的每一个选择功能都要进行严格的测试,如:电脑公司,深度,雨林木风,番茄花园等,番茄门后全部都放弃封装系统,现在系统大多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且很多功能有其名无其实,包括一键分成几个区有的也是有问题(部分)。望能帮到你

网友:
换别的硬盘试下,不行的话换掉内存试下,应该就可以看出来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那是怎么修的呢、

网友:
我觉得是BOSS的问题

网友(2011-08-31):
我觉得很多原因都能引起这样的问题,大多数还是硬盘主引导记录、引导扇区病毒之类引起的,主板南桥、内存故障也比较多见

网友:
重写主引导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