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F8TR笔记本不能触发,插电池和电源供电都不能触发,各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7-03):
华硕ASUS F8TR笔记本不能触发,插电池和电源供电都不能触发,各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谁修说一下大概看看。

网友:
有没有待机,有待机的话,量下电源开关上有无电压,

网友:
  待机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asus一般是+5vao出来 经过一个管转换成+3vao 先出来 3 5v出来没有

网友:
没修过,楼主找上电时序图看看先。。。。

网友:
  没有电压出来 检测芯片的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满足了电压自然就出来了 当然 你必须保证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
现在查不查出终于知道待机电压是保护解除蕊片MAX8725E这个蕊片控制:测得数据如下:
1脚DCIN:19。5V
2脚LDO:13。44V
3脚ACIN:2。57V
4脚REF:4。26V
5脚PKPRES#:12。97V
6脚ACOK:0。01V
7脚MODE:4。74V
8脚INP:0V
9脚CLS:3。82V
10脚ICTL:1。79V
11脚VCTL:1。53V
12脚CCI:0。02V
13脚CCV:0。02V
14脚CCS:0。02V
15脚:地
16脚BATT:0。89V
17脚CSIN:0。89V
18脚CSIP:0。89V
19脚:地
20脚DLO:0V
21脚DCOV:13。54V
22脚DHIV:18。35V
23脚DHI:18。35V
24脚SRC:19。25V
25脚CSSN:0。59V
26脚CSSP:0。59V
27脚PDS:18。96V
28脚PDL:19。05V
29脚:地
有谁知道MAX8752E这个蕊片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是哪个脚是保护脚或者是本身蕊片坏??

网友:
8725e是充电芯片acin acok都正常,但2脚ldo好像有点高。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先查主供电,再查待机电压,再开机信号,

网友:
先看看公共点有米有19V电压,如果有的话,再查3V和5V出来没有,如果没出来,测一下开机键和BIOS直通吗?如果直通有可能是BIOS坏了。我修过一个ASUS F8TC的,和你说的一样,就是换一个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