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象把修主板经验结合在修笔记本个

楼主(2010-07-03):
如何形象把修主板经验结合在修笔记本个,比如IO相当于笔记本什么?诸如此类的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我有个建议,你可以选择参加基地的远程培训

网友:
IO 相当于,EC ,主板和笔记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会修台试机主板,只是笔记本入门的开始。

网友:
我不觉得是这样子,只要你电路基础好,能修台式机绝对可以修笔记本,笔记本整体维修思路和主板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待命电压有两个相当于台式机器的3SB电压都是作为初始供电的给IO和EC,以及后继的DC/DC电路的一个工作电压,笔记本其实我觉得维修思路同台式机器是一样的

网友:
你把整个主机硬盘光驱除外看成一片笔记本主板就行了。

网友:
两者都相同的地方,就是,坏了就要修。。。。。。。。。。。。没坏不用修。。

网友:
基本是差不多的原理··
只是笔记本多了个一插电源有出来3V  5V

网友:
我觉得不只多了一个插电源就又出3V,5V,笔记本主板上的设计比台机设计应该严谨的多,包括各个电压的检测反馈,温度的检测,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电路等,虽然基本原理都是供电始终复位,但是笔记本上面涉及的信号多很多

网友:
我觉的台式机跟笔记本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