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2T-M 775针主板,开机跑00,测各供电正常,触发正常。

楼主(2010-07-03):
精英662T-M 775针主板,开机跑00,测各供电正常,触发正常。内存供电1。8V正常,CPU供电1。3V正常,触发也正常,没发现烧爆烧糊现象,点触发就跑00,不知如何下手有谁修过上来说说。

网友:
压CPU 44 或者用带灯测试座 看看

网友:
这种U座虚焊的有不少,可以压一下试试。

网友:
压座,  刷BIOS    精英座子775 478 的通病

网友:
压CPU座开机试下,多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如复位,时种正常多是U座或桥芯片虚焊

网友:
00就是不 跑码,找出CPU复位的线上CPU再测一下有没复位,ECS的板先考虑空焊再刷BIOS

网友:
此类主板U座空焊很多 的  建议刷BIOS在加焊U座...{前提其他条件均满足的 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之后还要测  时钟  PG  复位等  都正常不跑码用灯座看一下CPU座  刷BIOS等

网友:
00是没找到CPU ,    可以先换CPU,   然后再打灯坐,  查看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换换U44,有很多板子是好的U不支持或坏等,在不行在压U坐或者刷BIOS这样不是更好点吗?从易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