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不断自动重启

楼主(2010-07-03):
今天接到客户的一个华硕主板.南北桥集在一起.AM2的U.
不加U加电,测得核心电压为1.51V,内存电压2.5V和1.25V.加U之后每1秒掉电自动重启...如果把4PIN的电源拨下,则可以长时间运行.CPU没有工作.不跑码....
客户说昨晚是在用的,突然蓝屏,然后重启就是这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几天怎么老是接到这方面的板,真是头大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先换各个件试 确定哪的问题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先测各电压 然后再看看是不是u座或桥空焊了

网友:
P4拔了是可以正常那就在CPU这里到里很简单供电正常。做CPU座和换电源管理芯片还不行换U,刷BIOS

网友:
这主板大多是桥空焊的问题,你用手压住桥开机试下.

网友:
散热问题也许可能

网友:
NF单桥的板桥空焊也会掉电加焊吧

网友:
因为昨晚还是在用的。也没有打雷啊。我压桥了也是一样。内存是用我自己的。就算没有加内存和CPU也是一样会自动重启。只不过时间长了一点而已。

网友:
打雷打坏了,检查一下是不是网卡很烫呢,可以拆走看看,网卡坏了,还在上面,也会引起重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上假负载要测的不光是CPU电压  还有CPU复位  CPU时钟  CPUPG这几个信号  如果都正常上U还是掉电  那么直接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