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 老是不出1。05V

楼主(2010-07-03):
供电芯片用的是20脚的,RT8204,供电,控制信号都来了,就是不出电压,第一次换RT8204用了三天,又不行了,芯片也没有坏,吹板子上的芯片后就可以出来。怪了,有修过这机器的朋友请教一下。

网友:
换掉主滤波电容试

网友:
  boost电容 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过PC124,换过PL15,最后查出拖下上管PQ13可以出1。05V,等冷却下来又不行,直接换了PQ13后故障解决,将换下来的PQ13测量123与4脚的正反阻值无穷大。谢谢楼上的指点。附图

现在冷却开机也正常。测机中。

网友:
楼主在哪搞到这个芯片的,16脚的,俺怎么找不到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两片,你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RI 最烦的就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