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彩显电源块DP904代换

楼主(2010-07-03):
本人接收一台三星788DF显示器  电源块DP904坏了 本地买不到  求大家给个代换型号 谢谢

网友:
你自己看一下,做为参考!
有人说能换,有人说不能换,我换过,有的的确能换,有的不成,可能和电路设计参数还有负载有关吧,你可以参照着换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2239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26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0854-1-1.html

网友:
碰到过, 一两台是, 3脚的稳压管坏了,  拆除后OK ,

网友:
只有8S0765能代。

说其它能代的, 都是相当然的,没有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