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能正常开机,屏的色彩发白

楼主(2010-07-03):
三星驱动板型号DV17M。液晶屏型号是181E2-131。能正常开机。屏的色彩发白,在菜单里调试无果,无论是调到0还是调到100。色彩调不上去,没有办法了???各位朋友帮一下????
。
三星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如果正常就是驱动析或屏线,还是一样屏坏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液晶,用了没多久,背光特白,怎么调都没用,亮度可以调的 ,反正图像发白。后来换个一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偏色可刷mcu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最大,不过最好把按键板设置恢复出厂,还有就是数据线最好直接连电脑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