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代换

楼主(2010-07-03):
3KV  15J的可不可能用3KV  20J的换上

网友:
谢谢您,请问有没有什么代换的规责呀

网友:
元件代换是有条件的,虽然你没有说是使用在高压条上,但也能猜出你是指的高压条上,所以是可以代换的,,,如果在其它场合,那是不一定的,

网友:
可以代换,要注意不要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