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8712有两个PG脚,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0-07-03):
ITE8712有两个PG脚,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多谢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主板上采用IO上面的PG脚位的话  那么一个是接收ATX PG的 一个是用来发出PG给桥的

    当IO收到ATX PG之后  会通过另一PG脚去告诉南桥 主板电源OK

网友:
有一个工控板,采用是8712的I/O,那么这的PG形式就是不同PC主板对吗?那它的形式是如何的?能否赐教?多谢!回复 涵山 的帖子

网友:
78脚PWROK2    32脚PWROK1
看了几张图纸,都是直接接到5VCC的

网友:
逸风说得是这样,问下楼主现在工控主板什么现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灰线跑一下看是不是到IO了  如果是到IO  那么南桥的PG一般都是IO发出去的  两个都一般都是通电5V上拉直接连的  IO发给南桥的可能是3.3V上拉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这个I/O脚与CPU的主电源IC相连!我把I/O这个脚断开,CPU就有电压了!我不太确定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给I/O与主IC,还是I/O发出给南桥与主IC的

网友:
IO发出去的,你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是哪个脚和主电源IC相连?

网友:
回复 逸风 的帖子32脚啊?它是一个PG信号!

网友:
回复 乐天 的帖子这是一个工控板了,长条的,还有一个母板!我觉得是南桥发给I/O与主IC的!但这与理论相反。还希望你们给一个进一步的详解!

网友:
回复 32脚啊?它是一个PG信号!
引用 网友A:

32脚和CPU供电芯片的那个脚相连
EN还是PG

网友:
它是一个EN信号!回复 逸风 的帖子它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ATX-PG 发给I/O后I/O所发出的PG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