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板开机掉电有自动上电

楼主(2010-07-03):
精英给联想代工板,开机掉电等2秒后又自动上电,上假负载478针,没事,不掉电,上cpu不行,拔下4针12v给cpu供电的小插头后,上cpu不掉电了,测假负载的测试点正常,20针atx电源插口对地阻止正常,还应该怎么查这板子?

网友:
CPU供电场管有软件击穿

网友:
上真U带不动,肯定是cpu供电场管有性能不良或损坏

网友:
查CPU上下管的控制级的线路
如果正常上U和内存

网友:
MOS管,电容变质,U电源控制IC也可能会坏哦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呀,都不说清楚,精英板子内存不过,就是上电掉电,反复重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掉电 过2秒又自动上电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如果是一直重复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你内存不过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是845gv-m2 ,内存是好的,和内存没关系,就是主板的事情。

网友:
7楼的意思不光光是内存
而是主板上的内存部分
ECS 的845板子,内存不过一般会反复断电上电并档C1
你插上诊断卡看是否是在跑C1,掉电后又跑C1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诊断卡就是跑到c1掉电,然后开机跑到c1,掉电。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负载能力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板是内存不过
上CPU假负载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我修过一块差不多的板子,换io试试!不放cpu的话!跑到c1,放cpu,跑过c1的,但是跑到哪个码后就会断电,肯定跑过显卡了,后来换了io好了,你试试会不会是一样的通病啊!我那块板子是qdi代工的联想主板,p4小南桥啊,插的是sd内存!

网友:
呵呵,精英板不过内存的时候就是这样,845的见得最多,查内存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