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18f-s的引脚 定义

楼主(2010-07-03):
8718F-S 的I/O哪个引脚接ATX14脚,哪个脚通PS-W,哪个脚通南桥3.3VSB待命电压,谢谢告诉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不用查资料了吧,用表刷刷不就可以找出来了嘛,可以从14脚倒回来找是否到IO,开关针也可以在待机的状态下找,很好找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8718开机脚位是一样的  75接开关  72脚IO给南桥的触发信号  71脚南桥返回给IO拉低绿线的信号  76脚接绿线  IO接5V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8718开机脚位是一样的  75接开关  72脚IO给南桥的触发信号  71脚南桥返回给IO拉低绿线的信号  76脚接绿线  IO接5VSB
it8712 和 it8718的脚位图是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触发脚位和8712一样   别的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