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烫、电压正常、阻值正常。HELP!!!

楼主(2010-07-03):
昂达845内存供电正常,但北桥老发烫。rt9173 lm358 mos管都换了。量桥上电容阻值正常。help.

网友:
北桥的 供电都在正常么 楼主查清楚电压先啊   打内存 AGP阻止正常否啊

网友:
如果北桥总是烫,查一下他的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短路  再查查是不是少一路供电

网友:
那现在主板是什么问题呢,845的北桥烫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可以正常使用,就装个风扇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老发烫?有多烫?板又是什么问题?如果你怀疑桥可能坏的话 那么你就用CPU灯座看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