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adp3421 怎樣用烙鐵焊和拆

楼主(2010-07-03):
notebook內有一顆電源管理IC ADP3421要換 這顆IC總共28腳 因腳與腳之間很細微 焊時很易將腳與腳之石連接一起 我的工具只有烙鐵
請指點怎樣拆和焊 謝謝各位

网友:
对维修来说,好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拆的话用风枪
这IC只有烙铁也可以焊,刀头或马蹄头的就可以焊了

网友:
多上点松香就可以直接把多的锡托出来了,或者等锡溶了,用尖聂子挑开,看来你得多练习焊工啊

网友:
买个吸锡器也可以啊

网友:
楼主,这可是芯片级维修的必备功夫哦,一般拆卸用风枪,焊上去用烙铁,

网友:
没风枪 不好拆哟 焊上去就得上烙铁了 但我拆也是风枪 焊也是风枪 但时间要快 慢了芯片就坏了

网友:
拆的时候用风枪 焊的时候用烙铁阿 多用的焊油 要比松香效果好的

网友:
有风枪就好拆了 用烙铁就不好搞了小心起铜皮

网友:
大家说的你都要往心里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好工具故障越修越大。

网友:
拆焊都可以用烙铁和风枪,那就看自己的焊工啦

网友:
如果确定已经坏了,就用裁纸刀齐芯片边割掉引脚,再清焊盘,如果不能确定,就给芯片两边引脚先加锡,用滚锡法拆。

网友:
刀头或马蹄头的就可以焊了
在IC的一边用烙铁加锡 一边用镊子翘起 再在另一边加锡就可以取下了
焊就不用说了
拖干净焊盘 把IC脚位对好2边加锡拖一边就OK

网友:
用风枪吹啊 哪有IC用烙铁取下 的

网友:
用它拆太不好拆了也很容易搞坏它,与其有那么大的风险,那你不如买个风枪了,你以后又不是用不上。

网友:
买个风枪啊。。。。不该省的钱就别省了。有用烙铁拆芯片的时间还不如多修几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