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显卡芯片是否短路

楼主(2010-07-03):
前两天师傅叫我试下显卡,PCI-E的,当时我试的时候是不显示的,用示波器量了下MOS管有输入无输出,电感也没电压,然后用万用表量电感对地阻值好象只有2欧,量MOS管上管正常,下管好像也是短路的,正打算换下管子看下,师兄说是有显示的,我说电感电压波形都没有怎么会显示,他试了下和我一样,然后用手压住芯片还真的显示了,波都出来了,后来加焊显卡正常。想请论坛里的高手帮忙参考一下判断显卡芯片好坏的一些方法

网友:
能压亮的显卡还真少。
问你师傅呀,他是怎么教的,连短路都不教你测?

网友:
打供电跟数据线的对地值如果有短路那就是GPU短了

网友:
微机原理去理解一下。知道通过什么跟外围连接,这样你去测试那些外围就知道GPU好坏了。如,输入输出接口,总线接口,总线有AGP总线,PCI-E总线,等。。。。

网友:
以前也是偷懒就是根据主板的一些经验去判断显卡,因为电感是直接通芯片的,一般像这种情况如果是电容两脚短路那么肯定是芯片短路,还是要多像基地的网友门多学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说打供电和数据线短路就是GPU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NV18如果电容短GPU肯定是坏的(供电MOS是好的),对于7系列以上电容短路(哪里的电容短?)也不能说GPU坏呀,还得测VREF,FBVDDQ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乐天老师VREF和FBVDDQ应该是指GPU供电和现存供电,如果短路应该也只能怀疑是电源芯片有问题吧,凌寒老师讲得我联想到北桥判断好坏的方法是这样子的,不过说实在显卡真的一点都不怎么会修,也不会判断好迷茫呀

网友:
VREF是显存供电的一半,此MOS输出端短路GPU坏,FBVDDQ是显存供电短路GP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据线对地了
还有别的地方?

网友:
当然有别的地方了,总线信号部分、DAC部分、BIOS都可以测到呀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量芯片上的小电阻和电容对地来判断。

网友:
按正常说2欧应该是GPU短路了.正常是3欧以上

网友:
太小阻值,发热量大。用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