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问题!

楼主(2010-07-03):
请问运算放大器1117一般是由哪个芯片控制通断的呢? 我这里有个AMD的板子 无待机
1117的控制极对地短路了! 南北桥集成的 桥上面也有电容短路 是不是直接由桥控制的哦 我找了半天 到处都是短路的 外围元件取了 还是短路!
芯片

网友:
1117是低压差三端线性稳压器,一般是输入5V,输出3.3V,1脚为调节控制脚,2脚为输出脚,三脚为输入脚,一脚一般是从2脚输出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接到1脚做为反馈控制,检测1117很简单,首先看两个分压电阻有没有阻值变大会变小,然后再看输入电压有没有5V,然后输出没有或太低的话,一般就是1117本身坏了

网友:
桥上的电容最好取下来量,只要不是零.暂定为正常!1117分为1 2 3角,没有叫控制极的

网友:
AMD主板1117损坏的基率也比较大
1117的控制极对地短路了!
------------------------
你测的是1脚
你应该测一下二脚也就是最大的那个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可以先打USB对地阻值嘛,如果有偏差就是桥坏了,楼主就不要再检1117稳压器呀,基本不会坏滴

网友A:
再量14针短的话,拆看网卡,还短就是桥坏了

网友:
云海
的帖子
你这个板可以先打一下板上所有USB数据线的值 如果有短路了 你的板就桥坏了 如果没短路 拆网卡芯片 有1394芯片 也拆掉 拆掉还不行也是桥坏了

网友:
只要在1117的中间那脚对地测量,电阻为零,就是短路了,要是电阻小,数字表有”滴滴“声,也会是正常的!

网友:
117坏,桥也跟着坏

网友:
线性稳压,没有控制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