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超945GE BIOS

楼主(2010-07-03):
一块945GE主板开机有显示、、显示可以看到内存和CPU多大就停啦!内存和CPU都换来试过还是一样!也放电试过也不行、、怀疑是BIOS问题、、不过找不到这个BIOS、、谁有得麻烦上传一个、、、主板IO芯片是ITE IT8712F-S KXS的、、、时钟是W83195BG-118 南桥是FB的、、
cpu
芯片

网友:
那是没检测到IDE口跟SATS口,一般换跟条子就好的

网友:
换内存吗?内存换过还是一样啊!、、

网友:
这种主板很少见哦,建议楼主可以找时钟,桥和IO一样的板代替刷一个BIOS,尝试一下,不一定是BIOS坏了吧

网友:
林国健
的帖子
就是没有差不多的板、、谁有差不多的板麻烦上传一个BIOS、、写一个试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有这样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