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0-07-03):
刚接一台台式机,杂牌845pe主板,做完系统一切正常,关机一二个小时后启动至硬件设备列表后,显示启动菜单前,重启,然后停在显示显卡画面不动,重新启动还是这样重复。再重做系统又正常,请各位师兄指点问题出在哪里?硬盘?主板?显卡?内存?
这个故障逐个换硬件的确是不难找到原因,因为太晚所以也没试。感觉现象蹊跷,做维修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所以先来发帖与大家讨论一下,晚上回来,想了一下,重新启动为什么不卡在其他界面,而是显卡那里?先换显卡试试,结果可想而知了。谢谢大家

网友:
在BIOS里关掉所有外设,在一个个开启来试下

网友:
你自己测试一下吧,这种故障自己先动手换一下硬件

网友:
建议 恢复 CMOS 默认设置!
不行 在看看内存!

网友:
这种档在LOGO不就是硬盘问题最有可能吗?可以拆开硬盘看看呗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xt4eyq 说得对 应该是那个外设有问题引起的  在BIOS里面一项一项的关过去的
网卡  声卡  USB   COM口  并口  软驱等

网友:
运用排除法一个个排除、